一波二折小修V星MS-16GF1电流1.3A不显示

楼主(2019-06-26):
一波二折小修V星MS-16GF1电流1.3A不显示

机型:V星MS-16GF1
板号:MS-16GF1  VER:1.1
故障:开机不显示
检测维修:V星的机器一直以来由于图纸封闭,很难找到资料,一般都属于难修的机型。拆开机子就发现敌情:进液体腐蚀了,客户也不知何时进的。只是电脑不开机了才拿来修里。
单板上电测试电流上到1.3A就不动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看来连内存都没有过,清洗板子并仔细检查腐蚀的地方,发现一个导空的黄铜已经腐蚀的看不见了。背面就是内存槽,不好查导空的连接走向。
于是就通电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测内存的主供电都正常,接下来用示波器测内存的总线信号SMB_DATA SMB_CLK发现只有SMB_DATA_波形。而SMB_CLK为一条直线,没有信号。也没有3.3直流电平。
经阻值测量对比,证实就是SMB_CLK断线。这里借用Y410P的图参考一下,进行分线连接,我一般都是用参考局部电路的做法维修,往往也能事半功倍。
找到2N7002KDWH在第四脚,参考的原理图和实物有出入,实物是第四脚为SMB_CLK。以实物为准。飞线到内存槽的202脚。
实物飞好线后图片
特别说明一下:参考的原理图仅供参考,本机实际飞线接的是2N7002KDWH管子的第四脚,因为本机第四脚是SMB_CLK信号,内存的202脚定义是不变的。
装机上电测试,电流开始跳变亮机。测试OK.
总结:本机由于进液体腐蚀了内存的SMB_CLK时钟线断开,导致不读内存,飞线接通修复。

所谓的一波二折就是最后有点急躁,在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时由于又要拍照不小心烧了PCH桥,3.3V短路了,又换了一个PCH桥才彻底好了。所以最后也没心情再拍照片了,这些图片已经能说明问题了,真是维修很辛苦,测试需谨慎。

看贴是缘分,加分是美德!
感谢大家观赏!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6-2 18:03
 会员324539300鑫豆2023-12-14 19:55
 会员579355300鑫豆2023-10-18 13:39
 会员4705012元2023-5-27 14:10

网友:
为了拍照烧了个桥,这损失有点大了

网友:
这个目测 4 5代 V星的可以参考 MS-17631

网友:
我一般都用假负载测

网友:
进水腐蚀的就得考眼力了

网友:
没图纸用局部参考图是我们维修人员应有的方法,楼主显然是老司机,赞个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真太好了,能够快速发现故障原因。

网友:
有图纸维修实在太方便了。

网友:
这波操作666,不过SMB_CLK。

网友:
参考都能修好机器,小白在此膜拜

网友:
66!这眼力没谁了

网友:
为了拍照烧了个桥,这损失有点大了,还好电脑修好,维修时间长

网友:
                         进水的机器啊

网友:
换好修好了要不又是烧桥又是拍照的赔大发了  ,这得收多少大洋呀,收的少了都对不起自己

网友:
客户买单。。。。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机子是不一样

网友:
兄弟V星高端机修的多吗?    互加一下交流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为了我们毁掉一个pch

网友:
进液的就要仔细,任何的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

网友:
唯有加分安慰一下  应该找个手机懒人支架  架起来后  一点就拍

网友:
资深的老司机,,,,,这技术太6了

网友:
为了发文章,烧了桥。给楼主加分了,每次最多只有加2分的权限

网友:
上次遇见一台V星游戏本,进水EC,断线严重,飞线10多根,开机显示,不稳定,换了EC用不了一天,又出问题,没有图纸,只能盲修

网友:
为拍照把桥烧了 血亏啊 这单能保本就不错了

网友:
厉害 厉害  佩服楼主的眼力  真细心

网友:
为了拍照搭了个桥

网友:
发贴真不容易啊。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故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示波器用得很溜

网友:
楼主显然是老司机,赞个

网友:
活学活用,厉害了,维修思维很广,老司机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 开机 0.8 不跑码 板载 I7 以前换下来的

网友:
楼主真细心。。。有示波器修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真是牛!

网友:
这样的机器应该有报警声吧

网友:
这是花了血本来修本子

网友:
感谢分享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2019-09-16):
楼主你好,有个进液的,PU4是不是51125C?谢谢

网友:
SMB遇到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