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80G飞行堡垒芯片烧糊了,求助帮忙看下型号

楼主(2019-06-26):
(图片)

网友:
昨天我也接一台,显卡挂了 客户没修 拿走了  没拍照

网友:
感觉凉了,焊盘都烧坏了,

网友:
看脚位像是G5335, 你拆掉芯片对照下图脚位定义核对下吧。

网友:
南桥旁边靠近大电池接口那个看着也很像

网友(点评):
干嘛复制我的回复

网友:
这不是在保的,为何要修

网友:
还没搞过这种高端机。

网友A:
这个芯片确实是533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确实是5335A

非常感谢

网友:
在显卡旁边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是ASUS 笔记本吗

网友B:
ASUS 还用广达代工吗?

网友:
昨天才修了这机器!烧毁芯片型号是G533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 还用广达代工吗?

我也奇怪,但确实是广达代工

网友:
华硕电脑广达代工,也是头一回见到

网友:
芯片烧成那样叻,伤到板层就不好修叻,看要飞线。。。。

网友:
这种是不好找机子又新上次我有一个没有搞好

网友:
拆芯片查无短路话。把显卡供电烧0.8V看电流显卡是否大短

网友:
这个芯片怎么老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