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3119 没有搓纸动作 提示缺纸或纸张不正确,哪的问题呢?

楼主(2019-06-26):
爱普生L3119 没有搓纸动作 提示缺纸或纸张不正确,哪的问题呢?
我手动推纸进去,碰到那个进纸传感器,再次开机,它会提示卡纸
我用手搓动进纸轮,轮和弹纸板在非待机的正常位置,再开机,它自己会复位,但按复印,它并没有搓纸,走纸棍转一下,就提示缺钱或纸线不正确

网友A:
可以查一查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一查传感器

查哪的传感器呢?

网友B:
楼主是用户吧。这种情况你要观察搓纸轮倒底有没有转动,如果转了那多半是搓纸轮老化导致搓纸力度不够了,换了就行;如果没转过,那么就是打印机内部有卡纸或打印机故障。就需要具体分析了。不过根据你的说法,我感觉是搓纸轮的控制系统出问题了,你拆开看一下,一般在搓纸轮离合器那里有个电磁铁控制搓纸轮是否转动,如果那个坏了或是离合器卡住了,也会产生搓纸轮不转就报卡纸的情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户吧。这种情况你要观察搓纸轮倒底有没有转动,如果转了那多半是搓纸轮老化导致搓纸力度不够了,换 ...

你在说什么?文不对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说什么?文不对题!

你不是说没有搓纸动作吗?那你不拆开检查搓纸离合你还要检查什么?

网友(2019-10-18):
进纸传感器错位了,可能是卡纸硬后拉造成

网友:
进纸传感器掉了或者不能正常复位

网友:
近期 EPSON的通病。有一批新机器,都是搓纸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