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片映泰A780L3B无复位上U无内存供电,修到无皮气

楼主(2019-06-26):
主角:映泰A780L3B  7.0
开机检测无内存供电,U供电,桥供电1.25V,1.8V,  复位0V。
内存条拿下开机再测,1.5V正常,U供电1.1V,测复位为0,跟用户说好价格,拆板上假负载测电压,只有复位不出,想起多年前有个映泰板也是这毛病,找到记录直接查到SB_PWRGD,找到RN59这个排阻换掉,上电试机复位出来了,呵呵,通病太好搞了

上CPU,看诊断卡跳了一个代码卡住了,测复位没了,U供电0V,再测内存0V,桥供电还在,咋了,怪事,上假负载,各供电正常,上网研究一下,原来BIOS坏了就出这情况,结果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个样,蒙了。难道不是BIOS坏???

查内存供电来源,上了CPU后,FP6326的7脚为0V,查图纸找到信号ASIC8M_VDIMM_DUAL_EN到了Q41,Q40,Q39小芝麻组合,看到RN56,换了再说,测Q39的B极为0,C极0.7几,再测Q40一样,再看诊断卡,又有复位了,测内存电压正常,断电再开又不行了,,

查PWRGD30MS为0V,找到IO 的32脚 ,上U为0V,不上U为3.3,难道是IO坏了,位置有点不好下烙铁,就用风枪加焊一下,开机跑码了,电压终于出来,上内存一路跑,亮机机,上硬盘进系统很OK,装机放个电视。

朋友打电话来说有台打印机要修,叫我去拿回来弄,顺便修一下他家的电视机,弄完回来看,两小时机器还在开着,很正常。打电话叫客户来拿,关机再开,不亮了,郁闷了,看来IO还是要换,顺手测下各供电,发现北桥供电0.7~1.8V跳变,手摸散热片很烫手。

找个FP6321A换上,没变化,测场管发现下管坏了
换掉,把原来的FP6326换回来,开机1.25V出来,北桥还是很烫,加了个风扇直吹,不知道还能顶多久,试两天再给用户吧

网友:
这个故障要是我就放弃了 楼主有耐心的修好 厉害了

网友:
故障真正原因找到没有?没有找到可能还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