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虎将GTX460+ 不显示维修(关于RT9259不一定能用RT9259A代换一列)

楼主(2019-06-26):
前几天到电子垃圾站10块钱淘到一块影驰GTX460的显卡,上机测试发现可以显示,但是有时候没有进桌面就黑屏了,测试3D那肯定是不行,类似这种故障本人一般先测试显卡的几组电压:1.NVVDD GPU核心供电0.9-1.1V 实测为1.0V 正常
2.FBVDDQ 显存供电 1.4-1.6      实测为有图像1.55V 无图像时 0V
3.PXE_VDD PCIE接口供电 1.0    实测 0.98V
4.5V_DDC  显示数据信道  5V    实测5.1V
以上测试电压除了显存供电电压没有其它基本上都正常,问题基本上确认,开始修该显存供电电路是采用RT9259的PWM芯片,影驰的显卡很难搞到图纸,我也是新手,就看芯片PDF资料参考吧:

在无电压的情况下我测试了芯片VCC供电8脚11.9V 和开启使能端2脚电压3V,电压都正常,测试前我目测了该芯片外网元件,没有明显异常的情况下芯片也不发热,准备换芯片的时候
发现我这会找不到一样的型号的芯片,但是手头上有RT9259A的芯片,后来我到本站论坛上找了一下有没有代换的数据,有说可以代用的,其实芯片资料我也对照了除了9脚和10脚不一样外,其它的引脚都是一样的,RT9259 9。10脚是NC 空脚,RT9259A 9脚是VREF  10 OCSET  好像是参考电压输出比较什么的反正这个显卡我也看了,基本上都一样我对照两个采用不通的芯片的显卡看了一下,看上去都差不多,而且这会也没有芯片,多余的引脚我空着不用试试看,不管三七二十一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换上去试试,我自己也想再一次确认到底能不能待用的,换上后测试了一下上管下管的阻值都正常,开机吧...........还不到一秒钟就听到卡的一声电源保护了,看来还是不可以代换的,有的可以代换的那要看实际的情况,然后拆显卡测试上下MOS管阻值上管G级正常的时候是几M欧的,现在完全击穿了,然后测试下管G机10K这个倒是正常,但是我测下MOS管的D极0欧了,难道芯片和显存也有击穿短路么,本来想放弃了的,虽然是10块钱大洋卖垃圾也可以卖几块钱,但是耽误了这么久的时候我有些不甘心,好歹修好了还可以换到100块大洋的,然后我把上MOS管和下两个MOS管都拆掉再测试G极和下管D极(也是上管的S极)阻值回到正常了,其实正常的阻值应该是几十欧到100-200欧姆都算正常的,但是有时候遇到这里阻值只有几欧姆的就不正常了,虽然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显存和GPU肯定有漏电,要么就是滤波电容有漏电,时间长了还是会出问题的,心里总算是放心了只要GPU和显存不挂就还有修好的,于是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完全一样的型号的芯片换上测试了一会都正常了。

这是换掉的3个MOS管和芯片。
然后鲁大师跑了3W7还可以:

虽然这个问题是修好了,但是我到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芯片代换的话不能确认的情况下,最后多看一下资料对照一下,没问题了再换保险一点,因为修类似供电的故障弄不好整板报废的经常遇到,我这个也是破罐子破摔,反正没有几个钱。

网友:
这个类似主板CPU那一块供电电路一样原理。

网友:
显存看是什么厂商,三星的显存有40多欧的,显卡显存大概在40到120欧左右应该都算正常,gpu不好判断,新工艺的GPU只有零点几到一点几欧,另外有些同型号pwm芯片带A的是低电压的,电压范围不一样可能会损坏,不过10块钱能修好还是赚了

网友:
平时比较忙 显卡都不修的 坏了直接给客户那新的 看到楼主修的这么好 以后我也试着修一下

网友:
一个支持超频设定,一个不支持吧

网友:
现在价格有这么贵吗  70能卖掉就不错了

网友:
显卡我不一搬都不修,坏了直接换

网友:
唉,难怪我上次用9259A代换9259不出电压。还以为换了个坏的

网友:
坏了直接给客户那新的 看到楼主修的这么好 以后我也试着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