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二次开盘恢复数据还有机会吗?二次开盘数据恢复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06-27):
既然有所谓的硬盘二次开盘那么就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只是这个成功率的机会大大小于第一次开盘恢复数据,而且可能原本恢复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二次开盘的成功率可能就会小于50%,所以在决定开盘恢复时最后先做对比过后再来选择数据恢复商。

第一次开盘恢复和第二次开盘的分别在哪

1,第一次开盘恢复,可以很明确的了解到问题是什么,对于做原始问题分析会比较清楚,毕竟磁头更换的次数越多对于硬盘盘片的损伤越大。

2,硬盘磁头损伤后多多少少可能会对硬盘的盘片造成一定的损伤,那么经过一次二次的磁头磨损,盘片的损伤肯定是会越来越厉害,所以第一服务商没有处理好到了第二个服务商处理起来的结果可能就没有第一次好了。

3,二次开盘可能由于盘片的磨损会使硬盘的磁头配件运用量大大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次开盘的恢复价格会高于第一次开盘的数倍。

4,二次开盘机会为什么会说小于第一次开盘呢?一,盘片损伤程度,二,原始问题不明确,三,个别其它原因。

如果第一次开盘不成功想第二次开盘再试试时要注意什么

1,第一次不成功后拿到盘后,不要再次通电,以免破坏的磁头又一次磨损硬盘盘片。

2,询问第一次开盘是由于什么导致无法恢复。

3,尽量不要自己去拆解盘盖以免灰尘进入盘体内附着在盘片上。

一般二次开盘流程如下

1,首先要打开硬盘盘体仔细查看盘体内的情况,比如说有没有灰尘附着盘片,比如第一层盘片有没有轻微或是很严重的划伤,如果需要查看其它下层盘片则运用另外一种方式。

2,查看硬盘磁头的损伤程度(前提是原磁头,而不是后期更换上去的磁头),可以根据磁头损伤程度来判断盘片的损伤程度。

3,如果硬盘盘片损伤不严重,更换一个好的硬盘磁头进去后,通电测验硬盘各项情况,分认盘与不认盘两种情况,两种情况的搞定方案还要根据另外更详细的检测结果。

友情提示:硬盘如果磁头真的破坏了,最好不要自己动手尝试更换磁头以免盘片损伤更严重,因为硬盘开盘涉及的技术需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很详细,学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