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0 奇葩不上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27):
这个主板是前几天卖给客户的主板,他说收到货的时候测试了一下 没问题的,但是等几天客户来拿机器的时候,换上去还不上电了,所有客户就给我退回了。
拿到主板先测试主板开关针有3V电压,

3VDUAL双待机供电我没有测试因为我检测卡上的3V待机供电指示灯是亮的,然后测试了IO芯片106脚 -PWRBTSW 引脚短接开关针的时候有3V-0V-3V的跳变,说明开关针外围元件没有问题:

然后测IO芯片103脚PWRBTSW也有跳变电压:

IO芯片到南桥的开机信号都正常,那再测IO待机电压好信号106脚RSMRST 是否正常,果然测试的时候电压0V:

,出现该引脚的电压异常的情况只有IO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有外围是由南桥发出的DEPSLP控制信号经过 二极管D9→三极管Q63→MOS管→IO芯片的106脚:

先测D9 3脚 3V的电压正常,然后测试1脚电压0.65V正常,测Q63的B极也是0.65V再测Q63的C极电压4.4V哎呦难道就是Q63出问题了么,明明B极有电压什么
C极还有4.4V电压Q63挂了么,那就直接换上 这里是用W1P代换的,我修板子一般都直接用W1P代换没有出现过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主板它就是不行换上后
我测B极一样还是0.6V左右,C极呢还是4.4V 奇怪了 而且外围引脚线路也没有断线,电阻R438-R437我也拆下来测试了,还有电容C159 都测试过都没问题呢。
换Q63的时候我没有看是什么型号的管子,一开始我以为是我换的三极管不良,但是我都是换的全新的呢,外围元件没问题那再换一个三极管试试,结果悲剧
了还是一样的问题,那现在肯定不是三极管的问题了,三极管没问题而且我也算过Q63分压算出来是0.9V多的也没问题,按道理应该导通了啊,难道是三极管
型号不一样导致的问题么,可能是PN节压降参数不一样么,因为我当时也没时间找一样的型号的三极管,然后我试着把上分压电阻换成10K的电阻后然后测试
Q63的B极电压0.56V电压比之前低了难道可以了么三极管饱和导通了,然后测试Q63 C极电压0.02V既然正常了:

,马上开机测试奇葩故障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开启,和场管不一样,你降了电阻阻值就说明通过的电流就会增大,所以才能导通工作

网友A:
原来的可能是带阻三极管

网友:
E接地,B>C则单向导通,那B<C就不导通,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可能是带阻三极管

这个三极管不带阻尼的,我测试过2个三极管PN接正向压降都正常,但是有问题的原装管子可能是性能不良也不带阻尼的。如果带阻尼的我肯定就知道要减少电阻的阻值的问题是不带的,还有我修过很多的技嘉H61主板以前都是直接代换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只不过这次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