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可以替代空开吗?家庭配电箱运用漏电更好还是空开更好?

楼主(2019-06-27):
家庭中用量最大的两种断路器,一种叫漏电开关,另一种叫空气开关。从功能上来看,二者都具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但是漏电开关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漏电保护。似乎漏电开关的功能更多,所以就代表着漏电开关可以替代空气开关吗?显然不是的!漏电和空开,哪种更好呢?

别看家用配电箱小,但里面却有两级开关——主开关是一级,支路开关是另一级。不一样级的开关选型原则不一样,也就是说,究竟是用漏电开关还是用普通空开,需要看安装位置,而不是一概而论。下面我们就详细说一说,家用配电箱里的开关功能怎么选。

主开关建议运用空开

主开关运用漏电会导致三个问题:

1.主开关和支路开关同时运用漏电时,会导致支路中有漏电时主开关与支路开关同时跳闸——称为“多级连跳”。坏处有二:

第一,扩大断电范围——原本只需要断开发生问题的支路即可,现在却需要断开家里所有的电源。这件事发生在家庭中最多是麻烦一点,如果是发生在医院、商场、工厂里,则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威胁生命安全。所以这种做法是明令禁止的。

第二,检修不便——开关除了能够保护电路以外,还能提示问题位置。也就是常说的“谁有问题谁断电,谁断电谁就有问题”。主开关跳闸,应当表示主开关到支路开关这一段线路有问题。但如果主开关运用了漏电,则跳闸原因就有可能是支路中出现问题。大大增加了检修难度——不仅如此,检修时连电动工具都无法运用(主开关跳闸了),操作起来也非常不便。

2.主开关有漏电而支路开关没有漏电时,当支路中有漏电问题时,会导致支路开关不跳闸,而主开关跳闸——称为“越级跳闸”。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原则“谁有问题谁跳闸”吗?现在支路有了问题,本应该支路跳闸,但是支路开关却没跳闸,反而是主开关跳闸了。

坏处与上面提到的那两项相同。而且越级跳闸的检修难度要比多级连跳大的多,是配电箱开关选型的大忌。

3.照明回路不允许受到漏电自动脱扣功能的保护——漏电报警可以,漏电自动断电不行——家用漏电开关都是漏电自动脱扣。

这主要是出于消防方面的考虑,是为了防止灾害发生时破坏线路,从而导致灯光熄灭(电线绝缘层破损,就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非常不利于危险逃生。一般这种规划的配电箱,在消防验收中是不过关的。

支路开关分情况

支路开关是否需要运用漏电开关,需要看该支路的作用。

如果是插座回路,或设备用电,这种回路需要频繁拆改(拔插插头),与用户接触频繁。而且一旦漏电,造成的损失较大(烧毁设备或伤人)。所以这种回路的支路断路器应该运用漏电开关。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在设备附近增加额外的漏电保护(比如漏电插座等)。

如果是照明回路,刚才也说了,是不允许运用漏电开关的。因此应该运用普通空开。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2019-07-27):
楼主资料点击了怎么没用啊,我要看下这些资料

网友:
我也要看下。怎么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