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Y66进水照相机打不开 打开黑屏

楼主(2019-06-27):
Y66进水照相机打开黑屏。依次拆掉后置留前置开机测试  能打开说明后置坏了。更换新头依旧,先测试座子有无阻止,没有值说明断线了,按我的方法飞线。Y66版本不一样。板子布线也不同,下面是2个版本的飞线我都标识好了

此方法只针对进水断线无阻值的,飞线前先测试此处电压,有的开机瞬间能测到,有的打开相机能测到,维修道路千万条,不一定就是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
手机维修,飞线是必杀大法之一~ 楼主 666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力学习了

网友A:
問題是沒有說明飛線的腳位阻值和電壓,也不說明他的作用,遇到其他機子還是不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沒有說明飛線的腳位阻值和電壓,也不說明他的作用,遇到其他機子還是不能修啊

这一般是2.85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沒有說明飛線的腳位阻值和電壓,也不說明他的作用,遇到其他機子還是不能修啊

那个地方是他的滤波电容。照相头主供电  没啥必要说的  其他没主供电的机器同理  前提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