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阻怎么读数?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和运用方式图解

楼主(2019-06-27):
万用表又称为复用表、多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运用万用表进行电阻的测量,简单而便捷。

1、运用前的准备

1)上好电池(注意电池正负极)

2)插好表笔。“-”黑;“+”红

3)机械调零:万用表在测量前,应注意水平放置时,表头指针是否处于交直流挡标尺的零刻度线上,否则读数会有较大的误差。若不在零位,应通过机械调零的方式(即运用小螺丝刀调整表头下方机械调零旋钮)使指针回到零位。

4)量程的选择:

第一步:试测。先粗略估计所测电阻阻值,再选择合适量程。

第二步:选择正确档位。测量时,指针停在中间或附近!

5)欧姆调零:量程选准以后在正式测量之前必须调零,否则测量值有误差。

方式:将红黑两笔短接、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刻度位置,如果没有,调节欧姆调零旋钮,使其指在零刻度位置。注意:如果重新换档以后,在正式测量之前也必须调零一次。

2、待测电阻的测量

万用表两表笔并接在所测电阻两端进行测量。

注意:1、不能带电测量;2、被测电阻不能有并联支路。3、不能用两只手捏住表笔的金属部分测电阻,否则会将人体电阻并接于被测电阻而引起测量误差。

3、读数

读数时选择第一条刻度!从右向左读数。阻值=刻度值╳倍率

4、档位复位:

将档位开关打在OFF位置或打在交流电压最高档

5、测量注意事项

1)待测电阻的阻值应将量程开关掷在最小量程测量,观看表笔摆动幅度,再调整量程开关从小到大档,使表针指向表盘中心范围,量程才合适。

2)已知电阻值的大小,可将量程开关掷在合适的量程上测量。

3)测量时,两手不能同时碰到电阻的两根引线,以防造成测量误差。

4)根据表针指示,正确读出阻值。

5)测量时若指针指向“零”位或接近“零”,说明档位选择过大。

6)测量时若指针指向“无穷大”位或接近“无穷大”,说明档位选择过小。

7)万用表的表笔注意极性。红表笔接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正极。

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diangon.com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6、万用表运用口诀

一看:拿起表笔看档位

二扳:对应电量扳到位

三试:瞬间偏摆试挡位

四测:测量稳定记读数

五复位:放下表笔及复位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