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不亮,刷了BIOS亮机后半个钟准时掉电

楼主(2019-06-27):
三星的机器很久没修了,所以一个非常严重要注意的问题都忘了!就是原机的BIOS资料必须要备份好!!哎,无奈的我都忘了!原机的备份资料删除了,现在怎么资料恢复都找不回了!                                                                                                    原机的问题是开机电流跳了两下停在1.46就不动,不是显卡,不是大电容,《个人考虑稳定才改了电容》不是电压问题,不用怀疑!就是BIOS问题!刷了BIOS就可以亮了,但我忘了必须要原机的BIOS改了才正常,不然机器半个钟准时掉电!现在原机的BIOS删除了,再也找不回了!论坛里的BIOS有是可以点亮,但救不了掉电这问题!淘宝也解决不了!万能的大侠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建议去买个bios分离教程.三星可以完美分离出完整工厂bios

网友:
                                 还有淘宝解决不了的

网友:
刷下这个bios试试看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如果刷一次不行,就换了多刷两次。

否则怎么办呢,分离BIOS,很多人不会, 这活儿我也不会

网友B:
半小时掉电,BIOS me 版本不对,替换m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如果刷一次不行,就换了多刷两次。

否则怎么办呢,分离BIOS,很多人不会, 这活儿我也不 ...

刷多少次都没用,三星这机型必须要原机的BIOS合成才可以,但原机的删掉了,找不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小时掉电,BIOS me 版本不对,替换me试试

原机的BIOS没有了,刷个原厂的都没用,一样会半个钟准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4014-1-1.html

在淘宝买了原厂的BIOS也一样会掉电,要必须原机的BIOS合成才可以

网友D:
这款机器 我遇见过  跟你同样问题 BIOS刷的是淘宝买的原厂BIOS   半小时准时掉电  我后来换了CPU  搞定的

网友:
这款是不是960北桥不支持CPU那款啊  半小时准时掉电

网友:
好像是这款只支持B系列CPU  不能用i3或以上CPU

网友:
好吧  貌似我记错了  这CPU看样是一代CPU  我修过那款是300E什么来着  HM70南桥的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 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可以把CPU上面的4个330的电容  再加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 我遇见过  跟你同样问题 BIOS刷的是淘宝买的原厂BIOS   半小时准时掉电  我后来换了CPU  搞定的

CPU是已经代换过试了,一样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