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NMA361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9-06-27):
通电电流显示0.001A公共点电压没有,测量充电芯片BQ737工作条件ACDET2.5V、VCC19V、REGN6V....条件都满足隔离管就是不导通,追踪隔离管G级这块电路 发现PQ307五脚PACIN被拉低至0欧,不插适配器情况下也是0欧,确认问题出现在PACIN上,正常应该为3.3V。拆掉PQ307依旧短路, 当拆掉PQ308阻值正常,通电PACIN3.3V正常了,公共点电压19V也正常产生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仁宝的隔离电路要对照图纸和老司机才能快修,有几个信号作用

网友:
楼主,不错,思路清晰,分析得很到位的

网友A:
点火回路的问题你非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火回路的问题你非要拆

电路你有待提高啊! 点不点火回路都不知道

网友:
老师傅的技术

网友:
经常坏这个8脚。

网友B:
维修结束了吗?有点不过瘾呢,同时接适配器和电池会怎么样?

网友:
点火回路还是必备的知识点,需要熟练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点火回路 烧鸡大法!

网友:
学习了  目前还没修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厉害 找问题 精准

网友:
拆了PQ308应该电池开不了机吧

网友:
……好资料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可以尝试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的牛A牛C 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结束了吗?有点不过瘾呢,同时接适配器和电池会怎么样?

这个六脚芯片我拆掉了坏的,并不是没有装一个回去,料板拆了一个好的装了回去,帖子没写出来而已,知道故障点就好了。不写那么详细!码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