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电源烧了更换后开机一小会掉电

楼主(2019-06-27):
用户拿来就是这两个地方烧了,现在更换后成功开机,可是开机后一小会就掉电关机,不知道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芯片烧的地方 焊盘需要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的地方 焊盘需要处理好

已经处理好了,而且电源IC都换了两个了,问题依旧,BIOS也刷了,还是这样,瞬间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你们有法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的地方 焊盘需要处理好

已经处理好了,而且电源IC都换了两个了,问题依旧,BIOS也刷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