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0UP点位

楼主(2019-06-27):
发一个x540up的点位  在网上买的   机子进水  不显示的

(X540UP MB).rar

网友:
我的X570UBR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19-08-12):
pcbrepair tool打开显示不完全,请问卖家让你用什么看图软件?

网友A:
用论坛下的通用看图软件boardviewer可以显示完全,谢谢

网友:
点位图看不清楚    加一堆图在上面  不要下载  大家

网友(2019-10-06):
这个点位图只有电阻标识,其他芯片没内容,没有价值,不要下载了

网友:
打开是空白,,,,,

网友:
打开白色,不行啊

网友:
图纸可以用其他软件打开,用PCBRepairTool软件打开不行

网友B(2019-11-23):
引用 网友A:
用论坛下的通用看图软件boardviewer可以显示完全,谢谢

你说的 这软件 根本无法打开 FZ 格式。。我用华硕 FZ格式软件也识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 这软件 根本无法打开 FZ 格式。。我用华硕 FZ格式软件也识别不出来。

你可能用了BOARDVIEW,要用BOARDVIEWER,名字有点不一样,后面还有ER两字,是两个交叉的从左到右的箭头图标,我是用这种打开的。

BOARDVIEW论坛上还有三种呢

网友:
我到公司帮你检查图是否正确,

网友:
我电脑里有,就不下下来看了,十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