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小白在此求助各大神指点迷津--宏碁 E5-523 进液维修求助!!!

楼主(2019-06-27):
         宏碁 E5-523 CPU: AMD  A9-9410  独显  板号:DA0ZABMB6E0
         故障:进液  加电无显示  电流--0.40--0.56-0.83-0.64-0.72  (0.83-0.64-0.72循环跳变)
         维修进程:主板上只有屏线接口有进水痕迹和内存条有进水痕迹,其它地方无进水痕迹。(仔细看过了)  经检测内存坏了,换条新的内存,故障一样。(加不加内存电流跳变一样)刷了一下BIOS,出现了奇葩的问题:在论坛上下载的和某宝买的BIOS刷在主板自带的BIOS芯片上,到最后都显示写入失败(编程器:RT809F)  以为芯片坏了,但换了一个芯片25Q64FVSIQ之后,写入程序,电流变成了0.24-0.54不动了。换回主板自带的BIOS芯片25Q64FVWSIQ,电流就会和之前的一样。而且用主板自带的BIOS时,主板上所有的电感都有电,而且电压正常。(只是个人感觉电压正常,不代表绝对,因为此主板上没有原件的丝印标号,无论大小原件都没有,所以只能量了一下大概,根据电感的位置猜测一下是什么电感和多大电压) 而用新的BIOS芯片时,      这三个电感没有电。(有电时电感电压依次为0.9---1.05---0.9)
            在此小白想请教各位大神,桥读取内存是不是在读BIOS之后,为什么换新的BIOS芯片写入程序后前后电流不一样。而主板原BIOS芯片写不了程序。(当时我以为是自己机器的问题,找同行去写也没有写入)   小白对AMD平台的时序不太懂,还请各大神指点。

网友A:
有些BIOS是1.8V 的,需要专门的座子去刷的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检查了没?你这就逮到这个BIOS刷来刷去....
===================================================

不懂AMD时序,去看这个 http://edu.chinafix.com/cloud/search?q=AMD&type=course   2块钱的课程

--- 不想花钱,去下面再注册个小号领个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5797-1-1.html
或者花钱看,看完了,修好帖子,来个经验分享,加个精华,提现20RMB回去

光辉大道我给你指明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BIOS是1.8V 的,需要专门的座子去刷的

就25Q64FV这个芯片而言 都是3V的   这种情况相信大家都遇到过 不是刷新失败 而是校验出错?刷写进去了 就是校验错 也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BIOS把它还原到原始状态,重点查内存条这里。

网友:
原来的BIOS芯片刷不了往这边查一下 找同样型号的 让卖家刷好

网友:
读内存了吗?

网友:
进液的东西,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不小心就好了

网友:
但有时候你可颈的查线路,根本就查不出来,的

网友:
建议还是从不水进的地方开始,慢慢的一个零件一个查

网友:
如果发现在轻微畏蚀的地方就搞它就对了的

网友:
我前两天也是可颈的修了,修了都没有办法查线路

网友:
但一不小心看看,看看电路板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0.7电流左右,查下内存复位

网友:
乖乖,这不是BIOS问题吧,进水查断线,。或者内存槽

网友:
建议从进水的地方开始,慢慢的一个零件一个查

网友:
分机子的  有些效验错误的可以亮   有些机子就不行  一定要效验成功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