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电池可以,电源不可以

楼主(2019-06-27):
dell 5437电池可以,电源不可以,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么说怎么给你分析啊

网友:
电源19V供电部分

网友A:
换主板可以解决。如果换了主板还不行就把电池也换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就不要发了,说的太笼统了没人可以给你解答的了!

网友:
主板或者电源的问题。

网友:
你看你那个级别 都是助理工程师了……这个应该对你来说……小KS

网友:
还分级别的了呀,我怎么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我只是维修技术员,是不是发表得多文就会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可以解决。如果换了主板还不行就把电池也换了。

你这个狠

网友:
有机会我也可颈的发文来点分数,现在下载分经贵得很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吧

网友:
一般就是隔离保护问题

网友:
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

检查保护个隔离电路吧。

网友:
握草,这个还要问啊,保护隔离是笔记本电脑第一道关,这没搞懂怎么修啊,

网友:
3 5v 滤波电容

网友:
这问题问的太笼统  别人怎么回答  保护隔离你都查过没

网友:
电池可以开机,那就要测量电源电压到公共点吗?ec待机桥待机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什么可以不可以的 牛头不对马嘴的

网友:
我猜你的账号被盗了?需要我帮忙联系版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