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48-3 联想 L430 开机提示 风扇报错

楼主(2019-06-27):
11248-3 联想 L430 开机提示 风扇报错  换过风扇还是一样 刷过BIOS 还是一样 现在要从那里入手呀?

网友:
查风扇的电路了没。有可能是检测不到转速了报错

网友:
查EC及控制线有没有断,还有先确认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
温控电路也有可能

网友:
查风扇电路的检测和供电

网友:
遇到过有些机器一定要换原装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