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BP3000激光打印机奇怪故障待解

楼主(2019-06-28):
有台佳能LBP3000激光打印机,连续打印时出第一张快,打第二张时,机器要转5秒左右,后续打印都是这样,要等5秒,一直打完都这样。所有的加热组件,电源板,DC板,激光器,接口板都换过了,还是原来的故障:慢。请问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
是不是打印出来的纸比之前烫?根据描述我怀疑是定影的温控有问题,检测温度偏低,然后加温后再打印。
或者电脑设置纸张类型设置成了大克的纸了。比如铜版纸  之类的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呗,试过一台电脑USB被设为1.1模式,导致连续打印变慢的~!如果用了便宜的USB HUB,有时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A:
把这个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换了试试

为什么换这个,这一对很是灵活的

网友B:
塑料麿损了,纸张感应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麿损了,纸张感应会有问题

OK,我来换个试下

网友:
这个就是坏的那个,红圈里的尖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换了试试

就是这个坏了,以上了图。谢谢!

网友C(2019-08-01):
这个传感器摇臂我几年前修一台经过N手的2900时发过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传感器摇臂我几年前修一台经过N手的2900时发过贴。

当年修过最早一批的HP 1010激光打印机,看过这个传感器的尖磨的跟那个直角处几乎相齐平的。但当时,客户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9-09-04):
第一次见到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传感器摇臂磨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