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控双控开关接线图

楼主(2019-06-28):
墙壁开关一开双控又叫单开双控,这种双控开关每组有3个接线端子,本文介绍了双控开关是如何接线的。一般家装开关安装在同一房间中的高度要一致,这样看起来整齐美观,一般单独房间要设置3个插座,一套两居室的住宅内,数量不能少于15个,开关插座尽可能多,因为现在家用电器都比较多,如果装的比较少不够用,还要拉个拖线板会显得更突兀。一般开关距离地面1.4米、插座距离地面0.3米为宜,玄关和客厅的开关应该设置在主人容易够得着的地方。

家用电线线路有火线、零线和接地线三条线。接地线一般是用黄绿双色线;可以用电笔找出火线,并记住火线的颜色,最好做好标记;剩下的通常是零线,记住零线颜色。一般来说蓝色是零线,其他颜色的是火线。

一开双控开关接线图

开关用来控制插座电源的通断,可以按照上面的一开双控开关接线图来接线:把火线接入一只双控开关的L接线端子(火线进线口),将该开关的L1接线端子(火线出线口)与另一只双控开关的L1连接,然后将该开关的L2与另一只双控开关的L2连接,然后将另一只双控开关的L接线端子(火线接线口)连接到灯泡的火线端,将零线接入灯泡的零线端。

单控开关接线图,双控开关接线图

2、上图是钢架开关的一开单控和一开双控的接线图。单控开关接线图很简单,其中L接线端接进线火线,N接线端接出线端火线并且接到灯泡的火线端,而零线直接接到灯泡的零线端即可。而双控开关接线跟上面的一样,按照上面的说明接线即可。

来源于互联网。

网友:
电工有用,以后家里装修的可以留着

网友:
改行玩强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