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非正常拔插移动硬盘容易造成盘破坏吗?一般都会有什么表现

楼主(2019-06-28):
移动硬盘(这儿指的是传统的机械式硬盘),运用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首先一个很经常使移动硬盘出错的操作就是非正常的拔除电脑上的移动设备,U盘也是如此,非正常下拔插也是很容易破坏的。

其实大家平时可能会在系统上安装一系列的电脑管家,在需要正常卸载移动硬盘时就会出错,提示设备正在运用当中,请先解除占用的管理软件再卸载移动硬盘,但是很多运用者在没有完全解除时就将移动硬盘直接拔出,当然正常情况下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心想而导致移动硬盘的破坏。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可以这么想象,好比如是一辆车如果按100公里/小时的速度去跑,你忽然间要去紧急刹车会有什么后果呢?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就很容易造成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了。

拿移动硬盘来说不管是5400转的还是7200转的,这种高速下忽然断电的情况下就很容易造成硬盘的磁头会生破坏,比如说磁头的严重变形,而变形后的硬盘磁头很容易造成硬盘盘片的划伤,那么后期如果要做数据恢复可能性就很低了。

还有就是比如移动硬盘在读取数据时或是还在运行时如果忽然掉电,有时很容易就会使正在硬盘盘片上快速移动的磁头因为忽然性掉点而卡住硬盘盘片,那么此时就变成硬盘的磁头破坏,也会在这个卡住的点上造成盘片上的损伤。

那么平常要注意什么呢?如果遇到下面几种情况,你就要注意了。

1,如果硬盘通电时有异响,那么基本上都是磁头破坏,尽量减少通电。

2,硬盘如果接入电脑会卡电脑,如果某一个分区读取不到的情况下,有可能是硬盘坏道或是磁头破坏,这种情况下个人用户是无法读取到移动硬盘内的数据的。

3,如果硬盘掉在地上或是碰撞到硬盘,接入电脑时一旦出现卡死或是有异响,果断断电后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做数据恢复,如果没有重要的数据当然另说了。

网友(2020-03-26):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有重要数据,硬盘就不要在自己通电测试了。还是找专业人员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