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VW19J右边有点没有显示,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2019-06-28):
它原来的问题是:插电白屏一下就灭。我从淘宝买了个驱动板换上去。机壳后面的型号是长城VW19J,分辨率这里看到的却是M1932

网友:
大概率排线,或者排线座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程序

网友:
这个开关去了会不认电池或不充电的,拆出来正常,说明没装好,或绝缘没做好

网友:
按开关键有没有反应,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重新写一个程序,,,,,,,,,,,,,,,,

网友:
重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编程器的话不妨刷一下试试

网友:
客户没有意见,我没有继续弄了

网友:
用点屏的工具点下屏幕,确定屏幕没有问题后,就是排线或者驱动板。开关板的设置不正确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