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SVE151C11T MBX-269 DA0HK5MB6F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6-28):
型号 :SONY SVE151C11T MBX-269
板号: DA0HK5MB6F0
故障:不触发
按开关无跳变,待机0.09,显然待机偏高
拆机测量待机3、5V正常,再测量CON1第9脚脚只有0.75V,测量Q6\Q5\Q3的C极都无3V,追查+3V

找到来源是通过PQ225转换来的,测量D极3.3正常,S极只有零点几V,G极无电压,PQ225是N沟道MOS管,G极大于S极4.5V以上时D和S才能完全导通,接着追查MAIND

MAIND通过15VPCU上拉,PQ243截止状态下才能发出MAIND,测量PQ243的时候发现旁边PQ245第二脚发黑腐蚀,加焊后故障修复。

分析了下原因,是PQ245 B极腐蚀不受控让PQ236到PQ242全部为截止状态,开启了PQ243让15VPCU导通到地,pq225G极没收到高电平所以没导通输出+3v

大神们给小弟加加分,上了两期远程有点飘,有不对的地方大神们请指出

网友:
为啥没人来,改版把人改没了吗

网友:
哪怕来个灌水的也行啊

网友(2019-08-20):
看不懂你开关无电压 怎么一下蹦到+3V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