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 小新air 13卡logo

楼主(2019-06-28):
论坛好多人遇到这问题了,有没解决的,问题是遇到好几台了,装好之后都有开机卡logo的现象,强制关机再开就可以进系统,客户一般都不接受,要么是少付钱,看了下论坛也有不少人遇到这故障,
卡LOGO

网友:
要升级BIOS到指定版本以上。

网友:
还没修到这机器

网友:
先升级bios到最新 不行再强刷 官网分离

网友:
系统下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2019-08-18):
今天也遇到一台把硬盘取下来开机一次 再把硬盘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