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暗屏求助

楼主(2019-06-28):
客户送修一台A1466轻微进水,清理后试机,显示红色电池标志,随即重启,三遍黑屏停止。测量电池1.4v,拔掉电池,开机暗屏,一直到到登陆密码界面,不在有图像。
请教大师们,除了电池有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苹果机器不熟,想发块电池,担心还有别的问题,没法加价了,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查屏幕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A:
查屏的供电和升压那一块的电路以及反馈,很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屏的供电和升压那一块的电路以及反馈,很好修的

有电池时,有24v的供电,很快但会掉下来,一共亮屏三次跳变三次。上电池时,在十几伏吧,上下跳动,屏背光不亮,暗屏在登录界面会慢慢不显示了。还是怀疑主板有问题,不上电池,该屏幕应该是常亮吧,还有在登录界面死机也不对吧,请给指点一下

网友:
看我的主页,我写了一个帖子主要讲暗屏和无显示的,里面分析的很透彻,每个引脚定义都标注出来了~~~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池时,有24v的供电,很快但会掉下来,一共亮屏三次跳变三次。上电池时,在十几伏吧,上下跳动,屏背 ...

修这个问题,裸板测试就可以了.裸板测试,正常情况下,背光是会亮起来的

网友:
有根反馈线过孔断线,比较隐蔽,不好连,自己改板

网友:
论坛上有例子  一个小芯片的A5角的线断了飞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