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NGTS450 显卡不认驱动有的主板可以亮有的主板不认显卡维修记

楼主(2019-06-28):
该华硕 ENGTS450 显卡不认驱动有的主板可以亮有的主板检测不到显卡,一开始以为是PCI-E 接口 差分耦合电容和芯片虚焊的有问题,以为一开始可以点亮的主板我没有进系统测试的只点亮一些而已:

然后我测试了显卡PCI-E 16X 接口有数据线 电容 和打阻值都正常,既然都正常那就没问题的,想到可以亮的主板我进系统安装驱动试试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如果可以那有可能是这个显卡不兼容这个主板那就没问题,但是进系统后显卡不认驱动,用驱动精灵鲁大师就是安装不上,这个奇葩的问题我分析一下故障的原因可以正常显示也不花屏黑屏,然后我把所有该测试的电压,还目测了也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芯片温度都正常,如果硬件没问题那肯定是软件有问题,这里指的软件肯定是指显卡的BIOS而不是电脑系统软件,为了搞清楚问题所在我重新安装了系统都是一样的问题:

我手上没有这个显卡的BIOS 因为是华硕的显卡一些品牌 网上应该有下载的于是我就到VGA BIOS 下载了一个,下载显卡BIOS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显卡的具体型号不知道具体下载那个版本的BIOS,因为就一个型号的显卡BIOS网上可能有很多版本,有的几个有的几十个,如果搞错了有可能就不能正常工作的,要么花屏要么不显示,要么死机等一系列问题,所有下载前必须搞清楚具体的版本型号,下面我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看第一张图片我只知道显卡是华硕GTS450的显卡显存是1G的具体参数不清楚看下图这个型号的显卡BIOS有几十个:

当您不确定是哪个版本的BIOS的时候,您看显卡外观样子百度搜索一下关于华硕GTS450看看有没有和该版本一样的参数介绍,如果网页上找不到就找华硕GTS450 显卡所有的图片找到最接近原版本的图片然后打开图片的来源链接我这里是京东的链接其实一般像一些品牌的显卡网上都有中关村 太平洋 这些网站一般都有的:

看上面的参数,和上年VGABIOS 上也没有吻合的,看下面我选择的 就是这种版本,810MHz/3608MHz/1G DDR5 这 这里的810是核心频率 3608是显存频率也就是上面的902*4=3608M 其实DDR5的显存就是DDR4只不过厂家不喜欢4就把DDR4的显存命名为DDR5,反正我觉得是这个原因不管对不对但是您照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下载好BIOS我这里直接用编程器刷的:

然后到不能显示的那个主板上试机问题完美解决,还跑了一会甜甜圈没问题问题解决。

希望这点东西对新手有些帮助,因为我现在也是新手如果一有时间我尽量会发一些贴的,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真多

网友A(2019-08-23):
请问你的BIOS下载网址是什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BIOS下载网址是什么 ?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这个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这个网址

好的,谢谢了,我也搜到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BIOS是在显卡上还是在指主板上的?

网友:
其实DDR5的显存就是DDR4只不过厂家不喜欢4就把DDR4的显存命名为DDR5

首先显存还是叫GDDR4、GDDR5,毕竟是专门针对显卡设计的,叫DDR4、DDR5以免有歧义。
然后,GDDR4也是有的,很老,05年还是06年的时候,ATI Radeon HD 2600XT、2900XT、 X1950 XTX用的就是GDDR4。GDDR4和GDDR5都是基于DDR3 SDRAM(CPU的DDR3)技术,
GDDR4当时是想取代基于DDR2的GDDR3,但最终在一年内就被GDDR5取代了。

DDR3、DDR4、GDDR5这些都是 JEDEC(固态技术协会)订的,
而GDDR4在标准制定过程中NVIDIA和ATI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NVIDIA 较为保守,认为应该保持DDR2 4bit预取技术不变,继续改进I/O控制器来提升频率;而ATI 则比较激进,准备直接使用DDR3 8bit预取技术。
双方争执的结果就是在JEDEC组织中德高望重的ATI 获胜(据称ATI 有位高层在JEDEC身居要职),而NVIDIA则明确表示不支持GDDR4。因此GDDR4其实就是ATI 一手策划的,但得不到NVIDIA支持的话,GDDR4立马就失去了6成以上的市场,由此导致DRAM厂不敢贸然投产。
最终只有三星一家生产了少量的GDDR4显存(海力士好像也有),其他家都在观望。当然其他DRAM厂商都没闲着,它们把精力都投在了深挖GDDR3的潜力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GDDR3的频率节节攀升,GDDR4在没有成本优势的情况下,也没有频率优势(而且延迟较高),恰好当时的几代ATI卡更没有性能优势,GDDR4自然只有死路一条。

你就把GDDR4当成Vista,GDDR5当成Win7。

网友:
可惜我显卡bios是尔必达的,网站上没有,只有三星和海力士的

网友:
      显卡 修的少 。。。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都可以搞好 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