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50j 版号gl552jx屏蔽独显方法 一个电阻搞定

楼主(2019-06-28):
来了个客户说,独显不见了,于是拆开发现cpu那螺柱掉了,怀疑cpu虚汗,二话不说,直接加焊,,,加焊完,居然不行,然后刷了bios,还是不行。。。。
这可咋整,既然不是通病,那就按照正常思路修呗
量了下独显供电没有,应该是这个问题了,
主供电芯片5u=2k 型号rt8815   查开启有3.3v  。量了ton脚立马发现问题。。。ton电阻两边都是0v,
,量了本该有19v的这断阻值,发现短路,,直接干掉旁边唯一相连的电容。。。阻值回复正常。。另外由于后面短路,pr8534内部已经烧断,吧pr8534换掉,并且测量ton电阻pr8533阻值600多正常,,插电,开机,独显供电有了,开机有独显了。。

总结:所以这个机子屏蔽独显直接去掉pr8534即可,途中黄色圈出来那个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都没人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都没人加分

去电电阻电流不影响显卡正常运行吗?

网友:
有的机器屏蔽独显挪动两颗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这里屏蔽掉独显了,用核显能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电电阻电流不影响显卡正常运行吗?

我是根据实际情况倒推总结经验,既然这个电阻坏就会导致开机不认独显,那么屏蔽独显就干他。。。没有任何理由,,实践检验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屏蔽掉独显了,用核显能显示吗??                                                                 ...

机子症状就是能开机正常使用,独显没了,你说能不能显示

网友(2019-08-12):
修故障机得出的经验,6666

网友:
实际上就是让独显没电就是了, 不管怎么搞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谢谢分享,不用撬电感什么的测试了,

网友:
简单直接,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独显都不要了。这个飞行堡垒还怎么飞??

网友:
修个机器,还修出来技巧了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2019-11-17):
我这个机器现在开机0.59 怎么修 CPU供电的螺丝柱子脱落过 ,如果加焊CPU 用多少温度合适 楼主是怎么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机器现在开机0.59 怎么修 CPU供电的螺丝柱子脱落过 ,如果加焊CPU 用多少温度合适 楼主是怎么加焊的

我这台ZX50J 之前装集显驱动花瓶, 我就卸载了  正常进系统 现在 看电视死机, 今天死机后 灰屏,关机再开机0.59的电流 不显示了  这种CPU  加焊 得怎么焊  楼主?

网友:
收藏一下,备查,谢谢

网友:
这也太方便了。。呵呵。

网友:
这能算是 通病额   哈哈

网友(2024-05-22):
屏蔽电阻改跳线

网友:
这种机器很久都没有遇到过了

网友(2024-08-11):
好经验,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