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 E571G LA-B162P 1.0 内置键盘 和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9-06-28):
型号:宏碁E571G
维修原因:内置的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维修过程及思路:开机发现PE  BIOS界面都不行   外接可以   更换过键盘无果  切有以下视频内的现象,怀疑EC程序或者EC坏,桥的可能不大,因为外接是正常的,内置程序刷写要改也麻烦,所以想买个剪板的EC。查某宝这个EC 25块钱了 带运费就差不多50块钱了。。。还是慢慢查了确定再说吧
先打阻值:键盘接口阻值正常
触控屏也正常
证明EC KB9022Q 与 KBD(键盘)、Touch Pad的传输是正常的
接着就再查LPC总线 LPC BUS 也就是EC与桥和这两个设备的数据线,看看是否正常,如果阻值一样差距不大,那就证明EC、EC程序、桥坏
当查到 发现EC 3脚出来的过板的孔阻值上千,直接打EC上的脚位500多,证明断线了。。。。

解决方案:飞线,装机收钱!!!  安排~~

居然断了这个会引起这个视频上的这样现象 第一次见。。。。
手机播放直接点击: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0Njg0NjMwMA==.html

网友:
这都被你遇到!笔记本维修越来越牛X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关照~~~

网友A:
你要多了解下LPC总线。
并不只有LAD和LFRA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了解下LPC总线。
并不只有LAD和LFRAME#

这个 有点了解,LPC 就是桥和EC 之前的数据交流,包括一些其他需要与桥进行数据交换的东西,就是没透彻,但是 这个机子进去是正常使用的 就是内置的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而已 看了图纸的架构  这两个东西和ec 还有桥之间的传输就是 LPC bus  进行参与  加上USB外接正常 那我可以省去查USB 及键盘接口的协议了 也就是PS2 Interface   是这样解释么 老师

网友:
这个信号,我也遇到过,断线会引起键盘不能用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干EC。。。。。。。。。

网友:
楼主让我加深了对于LPC总线的认识,这个问题,如果我遇到了,可能没有什么修好的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