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_820-4924-09,不触发,维修经验

楼主(2019-06-28):
A1502_820-4924-09,不触发,维修经验

机器没进水

待机0.0260。按开关几乎没反应0.0262

公共点有12.7V电压,3VS5和其他电感无电压

        测试发现:3/5V芯片TPS51980,PIN23_VIN=12V,PIN22_VREG3=3.3V,PIN21_EN2——P3V3S5_EN=1.1V异常!!

        查图P3V3S5_EN由EC发出,经R8140到TPS51980开启待机3V供电,测R8140对地值,120左右,感觉偏低,取掉R8140,居然自动上电触发了,为避免出现其他问题,把所有配件全装上,声音WIFI键盘USB等等,全都正常。。

        到此虽然问题修复了,但是测试发现R8140的EC端还是1.1V。芯片端是5V,希望大神帮忙解释下。EC功能也全都正常,开关也能开机。

网友:
电阻R8140已经取了,EC端只有1.1V。。但是芯片这端的5V是哪来的?谁产生的

网友A:
那意思患有其他的电压把他给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意思患有其他的电压把他给开启了。。

我也没继续查了,没时间研究,还有几个MAC要修,A1398进水,A1286不开机。A1502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这个是开启待机电压的信号了。取掉还可以触发?

网友B:
苹果通病EC空焊 你这多半是EC问题我也刚好修到这机子正在重做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通病EC空焊 你这多半是EC问题我也刚好修到这机子正在重做EC

我知道是EC问题,但是没重做,开启电压居然有5V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返修。。。先不管了

网友C:
R8140拿掉之后可以触发?不合道理啊。什么情况。还有取掉之后,电压也不正常啊~~~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8140拿掉之后可以触发?不合道理啊。什么情况。还有取掉之后,电压也不正常啊~~~好奇怪啊

有图有真相。。。所以我也没搞明白。。。芯片这端3VS5开启电压自己出来了。5V。
EC发出的开启只有1.1V。。。测试一天了没问题。。

网友D:
我给个建议,修机不要带戒指。不然后悔莫及

网友:
到现在都不会修苹果

网友E:
可能取电阻 ec也被受热了
     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取电阻 ec也被受热了
     有可能会返修

电阻不在EC旁边。。。。但愿不会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个建议,修机不要带戒指。不然后悔莫及

我知道,谢谢你的提醒。
我都很小心的

网友:
这 把人看得奇怪得不行  电阻取了  它是什么原理来触发的啊

网友F:
我修到这类机器了一定试试看  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到这类机器了一定试试看  想不通

测试一天没问题。。。。给客户了。哈哈。。。

网友(2019-08-10):
不符合逻辑。。。。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了,想赚点金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