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笔记本卡LOGO

楼主(2019-06-28):
大神们,机器开机显示LOGO停留好几分钟才进系统是什么问题啊?目前就刷过BIOS、断开过显卡供电、拆过网卡。还是一样。大神们支支招啊

网友:
把键盘拆了试试

楼主:
忘记说了,裸板也这样呢

网友:
可能还是外设问题,一直在等外部设设备回应,查一下USB。

网友:
拔掉光驱有惊喜

楼主:
裸板啊!大哥看贴了没?

网友A:
裸板也一样屏蔽板载内存试试,另外你注意看一下usb的口有没有针被插弯导致短路,我忽然想起来有遇见过,usb口针弯了,你看看

网友:
有没有 用别的硬盘 换系统测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啊

网友:
我换掉主板问题解决

网友:
还是这方法 实在

网友:
CPU问题,这个机器CPU容易坏,

网友:
cpu,换了就好

网友:
是CPU问题就不用换咯 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成本不便宜哦!

网友B:
板子上个图,有没有桥的?

网友:
外设去掉一步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个图,有没有桥的?

桥U一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板也一样屏蔽板载内存试试,另外你注意看一下usb的口有没有针被插弯导致短路,我忽然想起来有遇见过,usb ...

过几分钟进系统USB能用呢

网友:
cpu咯面子很大

网友:
这个的话,可以这样,进去慢,就等他进去,然后查看各大功能看看,有没有可以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