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28):
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A1466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故障分析】缺少电压

【维修过程】机器拆开后发现是进水的机器,
直接用洗板水清理干净以后开始打各个电感的组织发现没有异常的就直接插电测试发现电流上到0.35A就不动的,经测量发现3V 5V 1.05V 和1.8V均以出来了。这个时候我根据A1466的单U时序上边找到问题发现SLP_S5待机只有0.2V左右,明显不对,打阻值发现SLP_S5短路,
直接断开R8115这个电阻发现是后端短路.直接一个一个的拆相连的元件,当拆到U3210
发现此时的阻止已经恢复400多了,直接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再次上电测试电流已经0.7a多了,接屏测试已经开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A:
根据时序查故障还是一查一个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时序查故障还是一查一个准的~

是的

网友:
一般水平吧

网友:
a1466时序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