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开机灰屏 捡漏

楼主(2019-06-28):
机器是外面电脑店拿来的··已经拆的零零散撒,  他说开机灰屏、这机器灰屏也是有通病了。还有就是屏线19V电容短路。 好了进入主题,开机灰屏 要么是屏线要么就是南桥俩个数据没到,测试屏线接口 电压之类都正常,南桥发出的俩个电压3.3V正常 , 那没办法三板斧 先干。先从简单的来,拆了屏幕从新插了下··在开机 挖槽 挖槽 这年轻人不得了····开机显示了····。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装机收钱。

网友A:
南桥数据没到你一般咋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数据没到你一般咋干

查这俩根线的电路啊···要么本身桥坏··要么就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B:
感觉没有斩草除根,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复发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斩草除根,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复发

哪里···只要装好 在用胶带贴下····很牢固的·

网友:
没检测到屏幕不输出点屏型号,楼主运气好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里···只要装好 在用胶带贴下····很牢固的·

我还碰到同行拿来说屏不亮,后盖已经拆掉那种,明显的屏线斜插好不好,我说留板子维修,主板有问题,事后想想还有点渗的慌,这难道是拿过来故意考验我两之间得合作友谊的,

网友:
是哪两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碰到同行拿来说屏不亮,后盖已经拆掉那种,明显的屏线斜插好不好,我说留板子维修,主板有问题,事后 ...

同行拿过来的基本上都是修报废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显存芯片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