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28):
A1466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A1466
【故障现象】 不开机,接电源绿灯不亮
【故障分析】拆机检测为供电短路

【维修过程】打各大电感的对地值,
发现公共点L7130 PPBUS_G3H对地短路如图
像一般我们修到短路故障的话还是计较容易维修的。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先确定此供电是前端短路还是为后端短路,
根据以上图纸我们可以看到L7130后端相连接的原件是一个保险。
当我们把F7140这个保险拆掉后发现为后级短路,
一般来讲这个时候应该是用到烧机大法了,(烧机大法是指在确认短路点后给它一个相对应的电压注:一端接地一段接到短路点然后在开可调电源,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可调电源的电压会被拉低,电流会被放到最大,然后用敏感的部位去感知主板上的发热元件。即为烧机)
但是我个人对这个烧机大法是不经常用的,至于为什么不经常用呢?个人感觉烧机虽快但是多少会对主板上的元件多少都有点损害的。

找到PPBUS_G3H相连的地方一个一个拆,根据点位图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地方,如下图
都拆完的发现公共点还是短路,除了R5430,因为看实物R5430是没装的,

U5430也是没装的,如下图
这个时候就稍微有点迷茫了,然后我就开始观察R5430这个元件发现虽然没装但是却是直接连接起来的
既然找到问题后就直接索性把R5430想连接的元件也挨个拆吧
当我拆到C7582的是时候发现对地值恢复480,已经是正常的了。
上电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由于客户催的急没拍亮机照片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A:
苹果机,客户又急。一般都是报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客户又急。一般都是报高价

也是

网友:
你们那修这种4.5代的苹果一般多少钱

网友:
都是同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