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440 g2 BATT 2.4V

楼主(2019-06-28):
求助HP 440 g2  BATT 2.4~5V
电源接口 一直闪灯
已经换过 BQ736 还是一样,断开 PL102 呈现 5~6V。
没头绪…

网友:
那方面的温控?

网友:
待机数据如何?

网友A:
待机 5V 、3v 都正常
插电 跑0.38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 5V 、3v 都正常
插电 跑0.38a

差不多要亮了,刷过bios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