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

楼主(2019-06-28):
联想拯救者Y7000短路维修
【故障机型】 拯救者Y7000
【故障版号】NM-B701
【故障现象】上电短路
【故障分析】此机器是同行接来的说是进水了,然后自己清理下,就不开机了。让帮忙看看能否维修,
【维修过程】由于主板太新没有图纸,只能按照经验维修,既然是进水机器,想必  必定有进水短路的原件,直接二极管档,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的,下面是测量结果:PL602:290  PL601:430    PL201:545     PL401:195   PL3102:7
PL3003:3     PL3002:3     PL3001:3       PL3201:22      PL901:84
PL801:38       PL2101:89       PL5801:0    PL5802: 0   PL5803:0

从上可以看出,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除了显卡不对以外,其他的都正常,但是实际0是正常的,这款机器使用的是N17P-G1-A的显卡,比较的新,所以暂时算是正常的吧,这个是后既然电感每短路的话,直接先清理进水的发霉部位,(清理进水机器之前最好先拍照取证,以备不时之需)在清理完毕后,上电测试,发现5A大短路,
这个既然是5A大短路,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公共点的原件是,由于没有图纸,只能使用最原始的办法俗称(烧机大法)用来排除因进水损坏的原件喽,直接在公共点的过流电阻处去掉测量是哪端短路直接加电烧,方法就是找个废弃电源接口剪掉。然后再接可调电源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就像是我这样。
然后调低点电压用递增的方式来增加电压,直到摸到损坏的原件为止。下面是我烧机的结果。
上图可以看到,PQ5807有明显的融化的迹象,(白色的是松香)至于为什么用松香呢?呵呵。。。。

直接风枪取下,万用表测量,看看是不是这个MOS管的原因。
看来就是这MOS管损坏所导致的5A大短,直接找一个换上,再次测量PL5801和PL5802还有PL5803的对地阻值发现还是0,这个就验证了我上边说的了。新款的阻值都很低。直接上电测试。电流在1.3A了,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A:
松香好清理吗?你用的是哪一种啊?

网友B:
咋不先测量公共点对地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香好清理吗?你用的是哪一种啊?

就是市面上的那种,,很好处理啊。我是直接用洗板水洗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不先测量公共点对地值呢

测公共点了,所以才使用烧机的呢。

网友:
新款本子短路MOS管坏的多

网友C:
一般MOS管短路的我还不敢轻意烧机,就算烧机电压也不敢高过1.5V,不然一下子通过去直接可能烧坏桥或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MOS管短路的我还不敢轻意烧机,就算烧机电压也不敢高过1.5V,不然一下子通过去直接可能烧坏桥或CPU

对,

网友:
厉害大哥怕烫手上松香,又学了一招

网友D:
松香焊膏都行的,冒烟了就差不多了,这贴写的挺细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明天我也买盒松香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香焊膏都行的,冒烟了就差不多了,这贴写的挺细的

我是先用手找个大概,然后上松香后,在调节电压

网友(2019-12-19):
不错,留着以后看看,

网友:
一看你就是修手机的

网友:
这种大短路,先万用表测.测不出来来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