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笔记本Setellite A665-06F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9-06-28):
      客户说笔记本不开机 ,收到本测试通电有0.012待机,按开关跳0.017-0.012不开机。以为有短路拆机看是多次维修的,以前触摸位置进过水,公共点飞着线,测试公共点正常,3V5V电感没有输出,打值正常。

发现芯片是51125看着像是之前换过。找图纸上图。

图上是RT8205E。测条件1脚6脚开启电压1.5V 、8脚出3.3V17出脚5V。13脚开启3.2V、条件正常但11脚和20脚没有输出是芯片的问题,只有51123代换换51123后测试3V和5V电感正常了。待机0.06V。装机测试其他都正常。

网友:
51125要常备,这个玩儿意坏的多

网友:
进水机有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还待机芯片最好不要代换,除非你想让客户再次光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