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M370高端游戏本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28):
接修一台海尔机械师游戏本,八代I7,开机不显,,接电源能触发上电到1A,不跳变 ,替换内存故障一样

拆出主板修主板      主板板号图     N858EJ

拆开发现BIOS已经被刷过了,又是二修,,大致看了下,只刷过BIOS ,还好。

裸板情况一样  依旧不跑码,,测供电全板供电都有了,,万能表直指WIFI接口52脚,,没有电压。这是主板的PLTRST#信号   没有复位。

打开论坛  找资料   啥都没有     只能到CLEVO资料库找图纸与BIOS了,,由于BIOS被干过,先解压出官网BIOS刷上去,结果依旧。

打开图纸,八代的时序研究的不多   还好这图纸最后带时序,,看起来和三代四代的相差不大

测得复位前的几个PG都有

那就再看一下这板的复位电路

是一个门电路    测得输入输出都没电压,,那应该就是南桥没有发出复位,,把全板的小供电以及南桥附近所有电感与0欧电阻测一遍,一无所获。

尝试硬改一个复位信号,,把U16的十二和十三脚焊离焊盘,接到十脚 PM_PWROK 个信号上面 ,

再次通电竟然跑码亮机了      吓我一跳     可惜认不到显卡     蓝天的机器大家都知道    没认到显卡的话 报警  风扇狂转  自动关机,应该还是南桥有问题。

还是老老实实修吧  把板丢上BGA 烤一下南桥     故障依旧,,只能换个南桥试一下了

原机是SR40B    HM370南桥   这么新的还没换过     淘宝全新的140  报价后客户同意换    淘宝订货     到货后装上去故障解决

新买的上面没有看到SR40B字样 ,只看到QNDQ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工厂测试ES版。

换完南桥之后,亮机慢  进BIOS识别不到ME版本,重刷BIOS解决   不过我刷的是clevo官方的    开机logo变了   客户比较挑剔,原机BIOS也丢失了,到论坛上随便下载一个机械师的备份BIOS替换logo后解决问题。

现将此机型的BIOS和图纸打包上传    对准内存下面板号下载  BIOS是已经Configured的   直接刷就行

 会员531921100鑫豆2024-11-20 15:37
 会员855362100鑫豆2024-9-18 08:55
 会员1240397100鑫豆2024-6-16 10:30
 会员1062458100鑫豆2024-6-8 18:11
 会员166088100鑫豆2024-5-30 19:20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过程没看到走啥弯路,老司机中的F22,牛X

网友:
强拉复位也能亮机 牛批

网友:
换桥之后就不需要强制复位了吧!

网友:
图纸哪里找的,8代的图也能弄到啊

网友:
同意4楼的想法,估计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替换logo咋弄的呢?

网友:
海尔机械师游戏本,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BIOS替换logo咋弄的呢,自己合成?

网友:
这机器能找到图纸已经不容易,BIOS怎么替换LOG的?

网友:
跑码亮机了     可惜认不到显卡     蓝天的机器大家都知道    没认到显卡的话 报警  风扇狂转  自动关机,应该还是南桥有问题

说得有点快,我小白还没有理解到, 不好意思。我是想问一下:
亮屏了怎么会是认不到显卡?
没认到显卡,就是风扇狂转,自动关机,
为什么又是南桥问题呢

网友:
楼主好牛x,换个桥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换好桥之后飞线的那个门电路拆掉了吗

网友:
楼主修这种新机如行云流水,我辈可望而不可及啊

网友:
哥,你牛,厉害,修的不错

网友: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不认显卡是怎么想到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失踪已久的马航MH370吗。这BIOS普通的编程器都搞不定吧

网友:
厉害,思路真清晰,时序能倒背如流了吧

网友:
这简直大神级别的操作呀,已加满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是数天前的,不应该天天置顶吗

网友:
这种显卡不识别怎么屏蔽掉,不让他掉电

网友:
图纸呢,求分享

网友:
思路真清晰,时序能倒背如流

网友:
厉害了,这个是高手,我一般碰到单桥的机器我都会懵逼的。

网友(2020-10-07):
对于HM370的桥,还是要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