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发个DELL U3415Wb高端显示BIOS资料,修好电源板备份的,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6-28):
客户拿来的显示器,不通电!插上电源线指示灯不亮没有反应。
拆机修好电源板顺便备份了BIOS,真是高端显示器呀!!!做工都不一样
看图:

网友:
2K是不错的。给力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一搞要搞多少钱

网友:
原来你们的BIOS都是这样来的,

网友A:
修好电源板顺便备份了BIOS
电源板哪里坏了发上来分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电源板顺便备份了BIOS
电源板哪里坏了发上来分享一下呗

电源板问题很简单,基本是捡了个菜,客户说正用着嘭的一声就黑了,电源指示灯再也不亮了,我还以为是电源板炸机了,拆开仔细瞅一眼,压敏电阻一脚的锡烧没有了,焊盘孔的锡比我用吸锡枪吸的都干净,量一下后极没有短路,压敏电阻也好着,加焊通电亮机OK ,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