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
请教一下大华网络球机用网络综合线可以安装不?

楼主(2019-06-28):
请教一下大华网络球机用网络综合线可以安装不?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距离不能过长,综合线一般都是非标的,所以距离最好不要超过60米!

网友A:
用综合线   会有卡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综合线   会有卡顿吗

已经安装好了,用的0.47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综合线   会有卡顿吗

已经安装好了,用的0.47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