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 surface 1724 换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9-06-28):
微软 surface 1724 换电池不开机了,搞不定了,江浙沪有没有专修的!!!

网友:
我碰到过,1724的cpu部位的屏蔽铁片取下来再试试看,我上次是边上变形,导致短路的情况

网友:
发过来吧,杭州的VX/QQ562549022

网友A:
我就是专修surface的,专接同行搞不定的,book2, laptop 1 /2不充电专修。

网友(2019-08-13):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专修surface的,专接同行搞不定的,book2, laptop 1 /2不充电专修。

DI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