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 进水 自动上电

楼主(2019-06-28):
联想G400S 版号 :LA-9901P  此主板进水、到手的时候是有5V待机、没有3V待机、风扇狂转 一闪一闪的 狂转、电流为0.2A  加焊3V 系统供电芯片后 3V待机电压有了、还是自动上电0.2A 换了ec 发现 显卡供电有、3V 5V 系统供电有、其他的供电都没有、
桥的型号是 :SJTNV  发烫、现在不确定到时是不是桥的问题、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
有没有哪个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教一下!
给点建议!!!!1

网友:
缺电压也发烫

网友:
真的假的?桥缺供电也烫?那我明天再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桥附近有没有进水,如果有估计水也进了桥,挂了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