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S723开机显示无信号,各电感电压正常,求助

楼主(2019-06-28):
前天接到一台联想联想S723的一体机,开机显示无信号,插上220V自动上电,按键可以关机,可以开机,各电感电压正常,刷过8M 2M的BIOS,在TB上买过,网上下过,都一样,后来拆出主板,发现后面还有两个程序芯片,找遍网上都没有,TB上也没这两个程序芯片,求大神

网友:
自动上电不正常吧 io加焊试试

网友:
独立显卡的,那就慢慢查吧,

网友:
有没有HDMI接口   外接试一试

网友:
没修过可以尝试换个CPU看看

网友:
示波器检测一下内存过了没有。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只用刷主BIOS就行了。另外几个BIOS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