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海尔X3 板号 UT40II1 REV01 C 通用 支持UEFI 支持MSATA硬盘启动

楼主(2019-06-28):
海尔 X3 BIOS   开机快 支持UEFI  MSATA固态启动     论坛下了几个都是可以开机 MSATA启动不了 。测试OK

网友:
不用解压   我用的苹果系统不方便压缩  只是把BIN 改到ZIP   直接原格式刷就可以了   论坛不能上传BIN格式的

网友A:
你的头像看起来好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看起来好蛋疼

把显示器倒过来就好了

网友B(2019-08-01):
这个BIOS亲测亮机快,另外多提一嘴,刷完之后BIOS默认UEFI的,进不去系统,进BIOS死活调不成legacy传统模式,后来猛然发现下面竟然有提示,F7保存F10保存就OK了

网友(2019-09-27):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试一试

网友(2020-03-25):
能给发下qq吗?

网友:
能加qq请教一下问题吗?

网友:
我的qq:28980201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啥情况
                   ?

下UEFI模式可以msata启动,在传统模式没有msata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UEFI模式可以msata启动,在传统模式没有msata启动?

没有试过,不过uefi装win7  win10都很简单了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用的bios

网友(2020-08-15):
这个bios 好的,开机机快。

网友(2021-04-25):
这个好用....

网友E(2021-07-23):
提示文件已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示文件已损坏

应该是好的  他们下载刷好过  你重新下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示文件已损坏

不用解压   我用的苹果系统不方便压缩  只是把BIN 改到ZIP   直接原格式刷就可以了   论坛不能上传BIN格式的

网友F(2021-12-07):
标记。下载测试。我是麦本本,版号一样

网友:
测试亮机ok
还是没有找到mSATA启动

网友:
开启uefi没有mSATA启动
BIOS里能看固态mSATA

网友:
mSATA 做启动盘也搞定了。
uefi+gpt+win7 64

启动项里面仍然看不到mSATA
没关系
启动项选windows boot…
进入win7

bios设置
选mbr启动(F7)+打开uefi+选择raid模式

网友F:
……更正……
bios设置
选mbr启动(F7)+打开uefi+选择ahci模式

否则Ghost win7安装完成后
重启
蓝屏7b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记。下载测试。我是麦本本,版号一样

你的是麦本本哪个型号

网友:
这和金麦几是同一主板?

网友(2022-05-26):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亲测亮机快,另外多提一嘴,刷完之后BIOS默认UEFI的,进不去系统,进BIOS死活调不成legacy传统模式 ...

精英BIOS做的太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正……
bios设置
选mbr启动(F7)+打开uefi+选择ahci模式

有精英最新的快捷键驱动吗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亲测亮机快,另外多提一嘴,刷完之后BIOS默认UEFI的,进不去系统,进BIOS死活调不成legacy传统模式,后来猛然发现下面竟然有提示,F7保存F10保存就OK了

精英代工的

网友(2023-11-26):
按F7保存F10保存后   暗屏

网友:
再F9保存F10保存后 屏又能正常亮度

网友:
怎么刷啊?有没有刷BIOS的教程。

网友:
下载了PhoenixWinFlash,但是刷不进去,提示错误。谁给出个教程,让这个老机子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