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故障会逻辑板坏了吗?

楼主(2019-06-28):
修一台戴尔DELL 19寸液晶显示器,型号是Dell IN1940MWb。故障现象是:插电,右下角电源指示灯闪烁,按开机键没有变化,依旧是指示灯闪烁,不开机黑屏,无背光(正常的是插电,按开机键,指示灯亮,屏亮)。拆机,(该机逻辑板和屏是一起的,屏线连接主板和逻辑板)不插屏线的情况下,可以按开机键实现正常开关机,开机时背光亮。查电源板18V, 5V正常且稳定,灯管亮;插上屏线,通电后指示灯闪,测电源板 5V电压在0.8-5V之间跳动,18V电压在21-25V跳动;逻辑板5V电压在0-0.35V跳动,3V电压在0-0.3V跳动。

想请教各位大师,这种情况是否是逻辑板有问题了?如果不是逻辑板,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屏线不连接的时候,能开机且背光亮,能否确定高压部分没问题。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碰过一个电容坏的  把电源输出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B:
这种问题很多原因引起的,带不起负载,驱动板,或者评的逻辑板

网友C:
查一下逻辑板供电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断开逻辑板供电保险。量一下主板到逻辑板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D:
查一下供电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过一个电容坏的  把电源输出的电容换掉试试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很多原因引起的,带不起负载,驱动板,或者评的逻辑板

谢谢回复,主要是查到这一步,后面不知道该从何查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逻辑板供电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断开逻辑板供电保险。量一下主板到逻辑板的供电正不正常。

谢谢回复,等一下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供电有没有问题啊

谢谢回复。供电就如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后面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

网友E:
一般是5V带不起负载,把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5V带不起负载,把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试试

感谢指点,抽时间试试看,谢谢回复

网友F:
找个测屏套装 测一下屏幕是否正常  然后锁定故障点

网友G:
电源板问题   负载不起

网友H:
感觉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逻辑板供电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断开逻辑板供电保险。量一下主板到逻辑板的供电正不正常。

电源板次级5V,18V滤波电容已经更换,加电试机故障依旧。断开逻辑板供电保险后,测量电压恢复正常,看样子是逻辑板坏了,不知道该怎么修理逻辑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测屏套装 测一下屏幕是否正常  然后锁定故障点

电源板次级5V,18V滤波电容已经更换,加电试机故障依旧。断开逻辑板供电保险后,测量电压恢复正常,看样子是逻辑板坏了,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板问题   负载不起

电源板次级5V,18V滤波电容已经更换,加电试机故障依旧。断开逻辑板供电保险后,测量电压恢复正常,看样子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电源板次级5V,18V滤波电容已经更换,加电试机故障依旧。断开逻辑板供电保险后,测量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I:
一定是屏幕逻辑板5V供电短路。检查这两个元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定是屏幕逻辑板5V供电短路。检查这两个元件。

初步测量了一下,下面那个红圈中的是3.3V贴片稳压管 RT9164C,应该是好的。想请教一下,上面红圈里那个IC,型号是SM4106 DA1315,这个是个什么芯片?在逻辑板中起什么作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找到资料。这个IC容易坏吗?谢谢

网友K:
用维修电源给原机5v并联一个5v供电看看,如果显示正常就是电源板故障,不正常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初步测量了一下,下面那个红圈中的是3.3V贴片稳压管 RT9164C,应该是好的。想请教一下,上面红圈里那个IC ...

我遇到过这个芯片坏的,这个芯片不是图像处理类型的芯片,应该是屏幕玻璃供电类的芯片。

网友L:
底下电源板子带不起你去查屏干吗。。。要么把屏线拔掉。。看显示器白屏没。按开关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底下电源板子带不起你去查屏干吗。。。要么把屏线拔掉。。看显示器白屏没。按开关有没有反应。。

谢谢回复!前面帖子里有写过:不插屏线的情况下,可以按开机键实现正常开关机,开机时背光亮,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维修电源给原机5v并联一个5v供电看看,如果显示正常就是电源板故障,不正常就是屏有问题了。

谢谢回复,抽空试一下你的方法,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这个芯片坏的,这个芯片不是图像处理类型的芯片,应该是屏幕玻璃供电类的芯片。

谢谢解答,现在有点麻烦了,没有这个芯片可以替换试机,看样子要想想别的办法了。感谢!

网友:
有些是屏上面 的问题      你可以用可调电源接电到屏上面的供电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如果正常了也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初步判定电源带负载差,你可以断开负载,接个假负载,通电试试电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