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维修

楼主(2019-06-28):
笔记本的屏幕白屏 确认是屏幕的问题    然后屏供电是好的   我这种要查哪里  屏幕不是很懂

网友:
找同型号的屏对比

网友A:
不怎么懂直接换屏幕,何必去修啊

网友B:
会不会是屏bios

网友:
有图纸就好查

网友C:
兄弟我怎么老是看到你发求助贴啊,业务多?

网友D:
查一下屏的3v供电有没有?

网友D:
然后看看升压电路那里有几个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怎么老是看到你发求助贴啊,业务多?

还可以   就是很多不懂啊  基础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屏的3v供电有没有?

有的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懂直接换屏幕,何必去修啊

换屏价格高了客户不修的  这样的把屏修起来还可以挣个1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看看升压电路那里有几个电压看正常不?

哪几个  请教一下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刷程序试试呀

网友:
白屏你先换个确定好是不是屏的问题,能确定屏的问题一般是少3V供电你查查35  36脚看看是不是没有3.3V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屏bios

屏有BIOS?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屏有BIOS?我第一次听说

有的,统称码片,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统称码片,屏BIOS

噢?明白了!

网友:
测屏工作条件  ,这个图纸  可以秒杀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
你好啊,有点事想问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