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5暗屏 维修的清晰思路LAP9001P 不是BIOS 问题

楼主(2019-06-28):
同行修不了拿来救急的机子,长话短说,上一张帖子没小红章,此贴希望有小红章
现象: 外接正常  内屏不亮 联想S405

维修思路:此机子BIOS 暗屏是通病,同行也刷过了,但是同行用的是U盘类型的编程器,,,emmmp  上手先刷一个,无果
然后开始测量吧:1.供电开启 首先要确定,然后才能到各个信号,供电开启都没,查信号什么的 都是扯淡,首先+LEDVDD  和+3vs 正常

往下 开启屏接口 7 脚DISPOFF#   正常要3V  没电压!!! 哦豁 看到收钱希望,人懒不想往后查,直接断开电阻 R890  R891 然后飞线22脚 直连

上电 触发 闪两下灭了!!! 握草 还有问题。。。。。。、

有供电 有开启  暗屏  那就查 8 脚 INVT_PWM 亮度调节是否高电平

发现上电瞬间,也就是屏幕闪两下的时候 是有3v左右电压,追查电阻R1456  发现连接EC那端电压也在跳变。。。。。人再懒一次,拆了R1456 然后把刚刚连接在22与7脚的线 顺路过第8脚~~~~~~~

上电,开机,亮屏,嘿嘿 准备关电源装机。。。。握草,屏幕背光蹦迪了!!! 一闪一闪的。。。。 妈耶 什么情况...

既然 开启 调节 供电已经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那肯定是接口的22脚+LCDVDD_CONN 供电出的妖,万用表一查,还真是,电压一直1-3V跳。。。 哦豁难道是带不动? 不可能啊按理说 没什么毛病的啊

OK 往下查发现这个+LCDVDD_CONN 是通过+LCDVDD经过电杆得来  与它相关的Q71  Q72  Q73   那先断开Q71 来进行判断是前面引起还是后级引起这个+LCDVDD在蹦迪

哦豁! 断开Q71 发现不蹦迪了。。。 看了下 好像也不用直连了 反正都是+LCDVDD    。。。

上电 触发跑码 亮机 装机收钱~~ 安排!!!

今天两张帖子了  加分吧 各位 嘿嘿

 会员486583300鑫豆2024-3-1 17:23
 会员11427852元2023-1-15 15:33
 会员11427852元2023-1-15 15:33

网友A:
我站一楼大家没意见吧,M   D   小罗你直TM懒,,,,,又是飞线又是拆Q71,看在你懒的份上给你加分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B:
楼主威武。我现在修个S410 时开时不开 查了半天  没点思路

网友:
呲...这个....嗯.....用饼哥的话吧,修好就行!

网友:
有图纸啥都好说,懒人有懒人的办法,修好就行~~~~

网友C:
双击评论666楼主修的 简单快捷啊

网友D:
楼主一看就是洒脱性情中人,做事干脆利落这款机子换屏屏亮度调不起来也是个通病

网友:
维修的精髓——飞线大法

网友E:
修过类似得,管子烧了,直接一根线收钱完事,换管子,管子还有可能坏,飞线妥妥的,

网友F: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快,一个钟解决没问题。

网友G:
你都不提下我给你的思路,你好意思!差评!

网友:
传说中的飞线大神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站一楼大家没意见吧,M   D   小罗你直TM懒,,,,,又是飞线又是拆Q71,看在你懒的份上给你加分

懒是懒了点,反正修好收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我现在修个S410 时开时不开 查了半天  没点思路

按照时序查咯,开不了的时候,看看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看就是洒脱性情中人,做事干脆利落这款机子换屏屏亮度调不起来也是个通病

不知道,目前没遇到过,昨晚修好的那个,飞了线,我也没试能不能调节亮度,反正能收钱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类似得,管子烧了,直接一根线收钱完事,换管子,管子还有可能坏,飞线妥妥的,

嘿嘿,是的,换了还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快,一个钟解决没问题。

40分钟不到吧 好像 这个机子,因为一开始同行远程问我了,然后我已经得到过一些其他的测量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都不提下我给你的思路,你好意思!差评!

好的,叔,下次小侄,必提您

网友:
飞线的一般都不能调节亮度,我试过两台飞线,亮度都是最高不能调。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S405 暗屏 一般都是得用原装屏,换了屏,会闪屏或者暗屏背光调不了,   可以刷EC 程序解决

网友H:
有时候我遇到这个情况我都懒得弄  直接断开背光开启和调节  然后接到屏的3.3供电上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乐了 牛逼

网友:
呵呵 遇到过 这种问题 !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有图纸检修起来要比较容易,思路清晰维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技术厉害,这样飞线能用住吗?

网友:
思路清晰 诊断无误 像楼主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总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厉害了     S405   S415 这两款机器有时候很让人头疼

网友:
高手呀!讲的这么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我遇到这个情况我都懒得弄  直接断开背光开启和调节  然后接到屏的3.3供电上

本着快速收钱的目的维修了--  客户也同意了的,这个机子我没试到能否调节亮度,按照理论来说是不能调了的

网友:
咿呀~  居然弄得了个精华帖子,感谢各位的抬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本着快速收钱的目的维修了--  客户也同意了的,这个机子我没试到能否调节亮度,按照理论来说是不能调了的 ...

反正我改的那些是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J: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快,

还得感谢大论坛提供的图纸,有图纸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K:
楼主厉害,这才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厉害,这才是大神级别的。。。。。。。。。。。。。

您过奖了~~~ 小弟弟一个呢我,感谢您的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利害 学习了》》》》。。

您过奖了~~~ 小弟弟一个呢我,感谢您的捧场。。。。

网友M:
这款机子换屏屏亮度调不起来也是个通病好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款机子换屏屏亮度调不起来也是个通病好像是

是的,我还没遇到过,但是好像说是EC的程序引起,具体 没修过,也不怎么知道

网友N:
好的好的,谢谢楼主的东东,太好了,正找这个呢,谢谢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的好的,谢谢楼主的东东,太好了,正找这个呢,谢谢了,,,谢谢

修好了的话,记得帮忙点个赞,点个收藏哦~~

网友:
您过奖了~~~ 小弟弟一个呢我,感谢您的捧场。。。。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遇到了有了参考

网友O:
屏的供电出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O:
屏的供电出问题了.谢谢分享

你的也是暗屏么。。。。

网友:
,直接一根线收钱完事,换管子

网友:
一个钟解决没问题。

网友:
正常暗屏都简单,这算比较麻烦的了。

网友:
哇 有个一样的 试一下

网友:
只要思路清晰!  修起来还是很快的!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

网友:
好 厉害  我 等望尘莫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看就是洒脱性情中人,做事干脆利落这款机子换屏屏亮度调不起来也是个通病

刷屏码片才可以的

网友:
飞线就是省事哈,有时一坨锡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P:
哈哈  同行一般也搞的定的啊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哈哈  同行一般也搞的定的啊11111111111111

搞不定的那个同行在楼上呢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不用走太多弯路

网友:
同行修不了拿来救急的机子,长话短说,上一张帖子没小红章,此贴希望有小红章

网友:
bios 引起 的

网友:
不是bios的   包括EC 的也已经刷过了

网友:
哈哈哈,直接改电路,这样确实省了很多事情

网友Q:
牛逼  我要是有你三分之一的技术我都要笑了

网友:
S405不好修,楼主厉害

网友R:
就烦那种客户说钱真好挣的,让他自己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Q:
牛逼  我要是有你三分之一的技术我都要笑了

您过奖了,我比你来迅维论坛还要迟一年,但是加入了远程班,突飞猛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R:
就烦那种客户说钱真好挣的,让他自己试试看

有时候是真的很气的。。。。不过 有什么办法,自己就是吃这碗饭的,只能忍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击评论666楼主修的 简单快捷啊

那大佬您不点个评分什么的 支持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强拉就行,断开直接强拉

网友:
,你好意思!差评!H

网友S:
这个机器基本搞定   2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机器基本搞定   200以上

同行的  才80  他自己拆装的,远程也问过我了-- 我已经知道大概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类似得,管子烧了,直接一根线收钱完事,换管子,管子还有可能坏,飞线妥妥的,

是的  稳妥收钱的事情

网友T:
加了小红章就要付费阅读了 不过也是值得的

网友:
,管子烧了,直接一根线收钱完事,换管子,管子还有可能坏,飞线妥妥的,

网友:
飞线大法,有图有分析,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到了

感谢您的支持与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T:
加了小红章就要付费阅读了 不过也是值得的

感谢您的支持与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只要能修好就行

是的 修好就行了,顺手发个帖子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感谢您的付费,感谢您的支持与肯定

网友:
谢谢分享,加分了,现在都只修通病了

网友X:
看了你这个屏幕,我的是华硕550d是屏幕不显卡,不知道和你这个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了你这个屏幕,我的是华硕550d是屏幕不显卡,不知道和你这个一样吗,

我这是暗屏, 暗屏的意思是 有图像无背光

网友Y:
有图纸啥都好说,懒人有懒人的办法,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有图纸啥都好说,懒人有懒人的办法,修好就行~

世界伟大的发明都是懒人推动的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