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或SD卡如果出现RAW格式,打不开盘符,怎么提取数据盘里的数据

楼主(2019-06-29):
SD相机卡里漂亮的小姐姐丢了怪可惜的,U盘里的工作文档丢了又要重新编辑,您有碰到此类让人发狂的事吗?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来搞定U盘和SD卡产生的逻辑问题。

U盘或SD卡出现逻辑问题的几率和机械式硬盘与固态硬盘对比起来算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因为U盘本身价格比较便宜,很多小厂用的就是旧的储存芯片,造成了储存芯片读写次数据的疲劳,所以也就增加了出问题概率。

那么一般U盘出现在问题有哪几种表现呢?

1,错删除和格式化这里就不说了,这是属于个人运用时的误操作。

2,U盘或SD卡接入电脑是可以出现盘符,但是想要双击打开盘提示未被格式化,点击右键显示为RAW格式。

3,U盘或SD卡接入电脑后,点击U盘的盘符出现文件目录破坏,并询问是否进行修复,这时千万不要点击修复,有时修复完毕后,可以打开盘符了,但是有可能是看不到文件,或是会遗失部分文件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了。

4,有时可以打开此U盘或SD卡,但是在复制某个文件时有可能是会卡住,并且复制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可以先测验有没有坏块,如果有并且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可以先用WINHEX做一个原盘镜像文件,做的时候可以跳过坏块,对于数据损失来讲不算大。

那我们要运用什么恢复工具来提取数据呢?

1,WINHEX这个底层数据分析工具比较强大,对于普通运用者来讲,其最好用的功能是镜像功能,在U盘或是相机储存卡出现少量坏块时,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做全盘镜像。

2,如果是相机SD卡建议大家运用“超级数据恢复工具”如果是U盘则建议大家运用“R-STUDIO”数据恢复工具,虽然复杂一些,但是功能强大。

如果碰到U盘或是SD卡接入电脑后无法识别的那么大家可以先点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或是“计算机”右键,弹出的菜单选择“管理”跳出新窗口后,点击左下的“磁盘管理”然后看右下位置有没有找到一个可移动介质,如果没有说明完全识别不到,如果有则有可能是储存芯片破坏后引起的固件问题。

有什么疑问或是需要帮助的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网友:
这是从哪贴来的了!

网友(2020-01-20):
学习了。帖子原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