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不触发,

楼主(2019-06-29):
GA-B85M-D2V无法开机,经检测主板层CPU线路氧化,线路断线,飞线处理
cpu

网友:
网吧批次主板,都会这个毛病,网吧环境差,工作时间长,CPU附近断线最严重1

网友:
第一次见,是不是人为的呀

网友:
断线不好查

网友:
把思路写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碰到几块了,都是IO的-PSON断线的,我的判断方式是拔掉直接查RSMRST#为高时就查PSON,对地无穷大就是断线,需要很仔细的看

网友(2019-08-30):
通病啊 我手里一片板跟你断的同一个位置 不触发

网友:
思路好详细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