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大短维修

楼主(2019-06-29):
故障机型:联想T420 板号NZM3I-6
故障类型:通电大短

  客户把机器过来接可调电源试是插电3A大短,遇到大短心里其实还是很高兴的,这种的一般都可以秒掉。  然后拆机,不得不吐槽联想这什么设计拆机就拆了我多半个小时。拆下主板就开始烧,调到1V多就开始各种摸,运气好刚开始摸就摸到了

我摸到充电芯片PWM上馆D极三个大电容那块发热,就把三个全拆下来然后在主板上打阻值,不短了,测三个电容是c22损坏,然后把那两个电容装上上电,有待机了,我以为没问题了就开始装机。差不多装好了我打算试下,开机显示个联想的图标很暗然后就黑屏了但是外接正常,换了个屏还是这样,那就肯定是主板还有问题,然后又拆,拆开直接测屏的19V供电,因为开始可以显示图标背光开启肯定是有的。打开鑫制造找到图纸直接找屏线接口的19V供电

通电测19V供电没有,就顺手打了下阻值发现有短路就把VBL20这几个滤波电容拆下来测量发现是C313损坏,把剩下那两个电容装上上电,上电还是没有19V,VBL20来源

是由VINT20经过一个保险转过来的,测量F7一边有19V一边没有。我想应该是后面电容短路导致保险烧坏,找不到这种保险就找了个0欧电阻装上

然后就是亮机图

装机装到最后多了好几颗螺丝,趁客户不注意揣口袋,奈斯,装好收钱。

网友:
这个两个小大电容爱坏,我一般都是先找电容

网友:
又捡到钱了吗????看样子是真的捡到钱了~~~

网友A:
不但赚别人的钱还赚人家螺丝!js

网友:
小伙子你这个赚螺丝真的是666啊

网友:
不错,很有思路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但赚别人的钱还赚人家螺丝!js

我也不想赚螺丝,可是实力不允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