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REV2.00G 主板所有usb口都用不了

楼主(2019-06-29):
无论内置还是插针机相箱面板的
都用不了
但可以输出5v
请问各位支点招顺便求个点位图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USB口旁的六角小芯片,取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口旁的六角小芯片,取下来,试试

你的意思是换掉这个芯片还是
直接取下来 开机进windows再试试

网友:
无论内置还是插针机相箱面板的
都用不了?
那就要考虑南桥坏了,换个就可以了,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