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死机重启

楼主(2019-06-29):
开始的问题,不跑码,开10次,能显示一次,屏敝了板载,刷过BIOS.最后加焊了南桥,每次都能开机,但是不稳定,死机重启

网友:
cpu吧,这个板子

网友:
在查查 能找到问题就出来说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 蓝屏  死机

板载CPU  问题   部分是桥

网友:
单u的板子,cpu可能性最大